求教一个采样电路里的电荷注入问题

楼主(2008-12-10):
文献里面说:
开关SW1、SW2在采样时钟Clk1’、Clk01和Clk1控制的开关中,是最后闭合的一组,对采样得到的电压不会造成电荷注入的误差。

但是我分析认为当Clk1为高闭合sw1、sw2后,不论这三个时钟的先后顺序,Cs左边都接到Vin上,产生的沟道电荷注入量会被Vin
这个源所消化,对右边电路不会有影响,不知这样看对不对,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
sw1和sw2是最后断开的一组开关, 不是最后闭合的一组开关

网友:
是底极板采样,也就是说短接运放输入两端的开关比采样开关先断开,这样电容的底极板上的电荷就不会收到信号的影响。

网友(2012-01-06):
楼上正解!

网友:
3楼说的基本对,但不受影响的时电容顶板,而不是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