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9052用InterruptEnable()函数使能中断就死机!!

楼主(2008-12-10):
我最近在用Windriver开发一个PCI传输卡的驱动,I/O都没有问题了,可就是在调中断时过不去,只要用InterruptEnable()函数使能中断就死机!请各位大侠指点了!我的程序如下:
  //之前部分省略
  cardReg.Card.dwItems = 2;
    cardReg.Card.Item[0].item = ITEM_INTERRUPT;
    cardReg.Card.Item[0].fNotSharable = false;
    cardReg.Card.Item[0].I.Int.dwInterrupt = 11;
   //下面的属性如果设为电平触发(=1)就死机,如果改为边沿触发(=0)就不会死机,但进不了中断处理程序
    cardReg.Card.Item[0].I.Int.dwOptions = INTERRUPT_LEVEL_SENSITIVE;//或者 = 1;
    cardReg.Card.Item[1].item = ITEM_IO;
    cardReg.Card.Item[1].fNotSharable = TRUE;
    cardReg.Card.Item[1].I.IO.dwAddr = MY_IO_BASE;
    cardReg.Card.Item[1].I.IO.dwBytes = MY_IO_SIZE;
    cardReg.fCheckLockOnly = FALSE;
    dwStatus = WD_CardRegister(hWD, &cardReg);
    if (dwStatus)
    {
        printf("Failed locking device. Status 0x%lx - %s",
            dwStatus, Stat2Str(dwStatus));
    }
    else
    {
        HANDLE thread_handle;
        WD_INTERRUPT *pIntrp;
        pIntrp = (WD_INTERRUPT *)malloc(sizeof(WD_INTERRUPT));
        BZERO(*pIntrp);
        pIntrp->hInterrupt = cardReg.Card.Item[0].I.Int.hInterrupt;
        printf ("starting interrupt thread\n");
        // this calls WD_IntEnable() and creates an interrupt handler thread
        dwStatus = InterruptEnable(&thread_handle, hWD, pIntrp, interrupt_handler, pIntrp);
       运行到这就死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INTCSR(4CH)的初始配置为:0x1000,程序中先改为0x1043。

       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只能自己顶了!

大家都不懂吗?版主请给点建议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