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cean的使用

楼主(2008-12-11):
大家在spectre下使用ocean脚本仿真时, 如果用run() 命令同时跑两个以上的corner,怎么保存所有的corner下的仿真结果?谢谢

网友(2010-12-04):
两年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年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呃 我刚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不会用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保存所有的很浪费空间,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要防几十个corner,温度,电源等,你只要能把关你关心的地方的电压或电流曲线plot到同一个图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