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可以直接仿真输出噪声电流吗?

楼主(2008-12-12):
只看到可以有输出电压,不知道如何仿输出噪声电流

网友:
同问,请高人来解答啊

网友:
可以用cccv把电流转成电压

网友A:
要看噪声电流,输出可以用一个电压源,或者iprobe(在analogLib里头),就可以看到了,输出单位是A^2/Hz

网友: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答

楼主:
恩,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再问一句,这个方法在仿PSS时可以用吗?因为我的电路有周期信号偏置。

引用 网友A:
要看噪声电流,输出可以用一个电压源,或者iprobe(在analogLib里头),就可以看到了,输出单位是A^2/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