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

楼主(2008-12-12):
chater .35um工艺。里面的管子是NMOS_3P3  PMOS_3P3,是不是只能用3.3V的VDD,能用5V吗,我在原理图中用5V时也没有报错。能不能VDD=+3.3V,VSS=-3.3V,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找chater确认,你用5V没有报错并不等于实际就能这样用.

网友:
我用的charter .35里面 3.3v 和 5v的管子都有啊

网友(2009-03-02):
看手册不就行了吗?0.35工艺,可以用3.3或者5V啊

网友:
putting 3.3v device under 5v can cause reliability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