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用ocean仿真corner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现在需要仿真的情况是在一个model文件中如xxx.scs中有多个section,如mos管的tt, ff, ss,还有电阻res_typ, res_min, res_max。这样的话,仿真cornerocean文件该怎么写?我是想用循环语句写这些corner的。

modelFile(
  '("xxxxxxxxxxxxxx.scs" "tt")
  '("xxxxxxxxxxxxxx.scs" "res_typ")
  '("xxxxxxxxxxxxxx.scs" "mimcaps_typ")
)

如上所示,我想用foreach中的变量替换section中的"tt", "res_typ", "mimcaps_typ",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总是语法不对,仿真器无法认出section。

各位如果有空的话,能够帮我解答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你把model重新写一下, 在一个section下同时包含所有的器件就可以了.这样直接调用一个section就包含了所有的器件.
本人正在ocean的探索中,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model重新写一下, 在一个section下同时包含所有的器件就可以了.这样直接调用一个section就包含了所有的器件.
本人正在ocean的探索中,多多交流!

对就是这样,这样比较方便,调用的时候,只需要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
corners =list(snsp-rcll,fnfp-rchh,.....)
利用foreach循环语句
ex: foreach(simcorner  corners
modelFile(
  '("xxxxxxxxxxxxxx.scs"  simcorner)' b" U6 r9 x

。。。。。。。。。。。。

网友(2010-09-10):
蹲在一边学习,学习

网友(2010-10-16):
慢慢学习 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2013-12-11):
非常有用

网友(2014-02-28):
小弟正求

网友(2015-11-24):
小弟正求,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8-08-27):
蹲求ocean脚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