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设计

楼主(2008-12-12):
我用运放作了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后输出信号为:—1.2V~1.2V,现在我想要0~3V的信号,又要保持波形不变 ,有什么办法,目前我用了加直流偏置的方法,但是3V的限幅二极管不好找,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用了稳压管代替,当输出信号较大时,直流偏置电压会减少。

网友(2009-04-11):
eetop
你是指silicon circuit or PCB?
PCB的话,做个level shift 不就好了?注意neg feedback

网友:
直流偏置用精密电阻分压。

网友(2009-07-13):
你可给同相端或反相端加上相应的直流偏压,构成你所需的0~3V即可!

网友:
比例放大器,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