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芯国际0.18um工艺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我去中芯国际看了他们公司SMIC 0.18um工艺,上面明白写着有5V的工艺,而为什么在我这个库里面没有5V的管子,因为我这个是logic signal的库吗,还有一个Mix-signal库吗?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拜大牛给解释一下:
1、在工艺中有native NMOS和Medium NMOS,看了这么模型和正常MOS管如n18的参数进行比较,主要区别在于阈值电压的不同,能提供一些native NMOS和Medium NMOS的应用情况吗?
2、管子的工作电压问题!比如3.3V IO PMOS MODEL中的管子长期正常工作电压在是要保证源漏、栅源、漏衬等各个两端电压不超过3.3的10%左右,请问这个在哪儿可以查到,只有去问foundry了吗?这些电压的大小与工艺的什么有关,是不是工艺定了,对于一个特定的管子3.3V IO PMOS MODEL就不能改变这些了。管子的齐纳击穿电压和雪崩击穿电压又怎么查?我记得这个是用软件可以测出来,不过foundry也应该给这个数据,对吗?

工艺提供的管子如下所示:
* Model name         :
*   MOSFET           :
*        *--------------------------------------*
*        |     MOSFET type    |  1.8V  |  3.3V  |
*        |======================================|
*        |        NMOS        |   n18  |   n33  |
*        *--------------------------------------*
*        |        PMOS        |   p18  |   p33  |
*        *--------------------------------------*
*        |    Native NMOS     |  nnt18 | nnt33  |
*        *--------------------------------------*
*        |   Medium NMOS      | nmvt18 | nmvt33 |
*        *--------------------------------------*
*        |   Medium PMOS      | pmvt18 |  ----  |
*        *--------------------------------------*

网友:
这应该是调节implant的dosage来实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中芯国际看了他们公司SMIC 0.18um工艺,上面明白写着有5V的工艺,而为什么在我这个库里面没有5V的管子,因为我这个是logic signal的库吗,还有一个Mix-signal库吗?
...

1. 0.18um logic/mix-signal baseline 的工艺為1.8V/3.3V
     在baseline 的工艺有 5V tolerance 的 ESD I/O
    另外有 0.18um Logic 1P6M(1P5M,1P4M) Salicide 1.8V/5V or  1.8V/5.5V Ultra Low Leakage (ULL) process   及 1.8V/5.5V/32V High-Voltage LDMOS process
2. Native device 及 Medium device 會用在 low-volage 或 low-power 電路
    其中Native device 不需要額外的 Mask, 而 Medium device 則需要額外的 Mask.
3. 3V IO MOS 的規格, 可以參考 foundry 給 ESD IO datasheet 或 foundry 工廠的 reliability report.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解释的很详细也很透彻,谢谢:)

网友:
TSMC的也有这样的问题不?

网友:
好像明白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0.18um logic/mix-signal baseline 的工艺為1.8V/3.3V
     在baseline 的工艺有 5V tolerance 的 ESD I/O
    另外有 0.18um Logic 1P6M(1P5M,1P4M) Salicide 1.8V/5V or  1.8V/5.5V Ultra Low Leakage  ...

“其中Native device 不需要額外的 Mask”Why?Thank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ative device 不做阈值doping,
所以不用而外mask

谢谢!我注意到Layout时有Native N 这一层,是不是不产生额外的MASK,这一层是由类似Nwell 、有源区OD、poly这些运算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注意到Layout时有Native N 这一层,是不是不产生额外的MASK,这一层是由类似Nwell 、有源区OD、poly这些运算生成的?

应该是正常的MOS的阈值调整是由 nmos pmos 有源区,Native层决定的
就相当于做阈值调整的mask原来由n/p有源区形成
现在由n/p有源区中去除Native层形成。
所以Native层只是参与了运算,没有增加mas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中Native device 不需要額外的 Mask”Why?Thanks

因为native device是不同mask经过逻辑运算以后出来的,在process上需要多一道工序,但是不用新的mask。

不过这种mos leakage不小。

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native device是不同mask经过逻辑运算以后出来的,在process上需要多一道工序,但是不用新的mask。

不过这种mos leakage不小。

慎用

请问:native NMOS 的Vth很低,接近于0V,那么使用在那些场合?它的优势在哪?谢谢

网友E(2009-07-11):
1111

sub-micro  做電容,因為他的vth接近0,所以電容是穩定的,比如一般的mos管做電容,當vgs少于vth時候,電容值就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ub-micro  做電容,因為他的vth接近0,所以電容是穩定的,比如一般的mos管做電容,當vgs少于vth時候,電容值就變了。

除了用作Cap,我还见到用在开关上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用作Cap,我还见到用在开关上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Vth接近0,关闭得时候电阻很小。只是要注意off 得时候得leakage。
我还用他做source follower 得input device, 也是利用Vt=0

网友:
作开关的比较多,因为没有Vt, 所以建立时间很短,尤其是那些Pre-Charege circuit,

网友(2009-10-07):
nmos的VTh之间关系: native<medium<normal.  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2010-05-07):
有些不是很懂

网友:
因为native device是不同mask经过逻辑运算以后出来的,在process上需要多一道工序,但是不用新的mask。

不过这种mos leakage不小。

慎用
引用 网友D:

请问:
阈值电压调整是在工艺中的哪一步?比如在0.13um的工艺中。
为什么native device 需要多一道工序?

网友:
看一下先~

网友(2011-05-05):
看LVS里面会有介绍管子怎么做的吧

网友:
学习版图下东西要分呀

网友(2014-05-23):
很好的技术贴 native nmos用作电容和我们通常说的NMOS做在Nwell中 有的又叫AMOS 当做电容貌似类似。。。。

网友(2014-12-02):
native nmos和tsmc的zvt管有什么不同?

网友:
native做电容用的吧

网友(2015-12-19):
回复 楼主:

好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啊,看着你们聊天,我觉得我就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7-05-03):
好帖子,继续讨论。我比较关注高压工艺

网友(2018-03-21):
回复 网友F:

  您好,请问可不可以不让NMOS的背栅BG接地,接一个固定电平,来调整NMOS的阈值电压?这样和会不会增加工艺流程,这和使用medium NMOS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8-11-19):
应该可以吧

网友(2023-10-17):
Native device 不需要額外的 Mask, 而 Medium device 則需要額外的 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