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ECTRE TRAN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问题是这样的 我做了一个PLL  现在我把TRAN的仿真时间设置为0.1u,有很好的波形出来 如果我设置为1u,就没有波形了 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下   这个问题在设计的过程中已经反复出现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步长有关系 请教下 (我VCO出来的频率是40M)
.还有一个问题 ,MOS管的电容是在哪设置的?  PSPICE好象是在ACM里面设置的 CADENCE  ADE里面有这个设置吗?

网友:
你的PLL  setting time 是多少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TRAN仿真时间不一样  出来的波形不一样 而且频率也不一样 (只针对VCO而言)
举个例子:  我的仿真时间是0.1U 那出来的波形是40M的方波 如果我把仿真时间设置为0.15U 出来的可能是45M  如果设置为1U  则完全没波形 不知道是软件的原因吗?
是不是我应该设置下步长 我用的是默认的步长  TRAN OPTION里面我就没动过 请教大家

楼主:
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不是PLL的设置周期?  这个我可以修改的 关键是我上面说的问题 谢谢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同样是SPECTRE仿真时间的问题 不同的仿真时间 出来的波形的建立时间也不一样 ,估计和我上面提到的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我想是你的仿真步长设的太大了,导致VCO在分析时不起振。如果是40M的话步长最好把最大步长设成几十纳秒吧(我一般把它设成小于VCO的振荡周期),确保能振荡起来,且正确工作。
振荡起来后,仿真器的步长会自动变的很小。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
是啊,40MHz周期就是25ns , 而0.1us 就是1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我想是你的仿真步长设的太大了,导致VCO在分析时不起振。如果是40M的话步长最好把最大步长设成几十纳秒吧(我一般把它设成小于VCO的振荡周期),确保能振荡起来,且正确工作。
振荡起来后,仿真 ...

谢谢 我马上到办公室去看看 一起来就来看大家的回复 确实困扰了一段时间了 呵呵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我想是你的仿真步长设的太大了,导致VCO在分析时不起振。如果是40M的话步长最好把最大步长设成几十纳秒吧(我一般把它设成小于VCO的振荡周期),确保能振荡起来,且正确工作。
振荡起来后,仿真 ...

我上面还说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用的是默认的设置,SPECTRE是不是应该自己调整步长来收敛呀? 因为仿真时间不一样 所以SPECTRE自己调整的步长也就不一样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还说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用的是默认的设置,SPECTRE是不是应该自己调整步长来收敛呀? 因为仿真时间不一样 所以SPECTRE自己调整的步长也就不一样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大家指正

我觉得仿真步长跟仿真时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会因为你的仿真时间长,它的精度就低。仿真步长应该跟具体电路结构和施加的激励信号(信号类型,频率等)相关。tran option里的选项还是要手动设的,如max step,Integration method.等,确保能够收敛且结果正确。
本人菜鸟,欢迎大牛指正。

楼主:
报告大家工作进展: 因为昨天有事情 没去 今天去试了下 设置了MAXSTEP 以前不出波形的TRAN TIME也出现正常的波形了看来还是收敛的问题 不过在integration method里面设置了几下 觉得TRAPONLY比较好 这个还请大家解释下

小问题:不过不同的TRAN TIME 出来的波形的频率还是有点小的差别 是什么问题呢?这个还请大家指点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收敛的问题

网友(2010-01-26):
40MHz 就仿真0.1us,太短了,你看看实际振出来的波形,估计都还没稳定,你是用 freq (frequency?) 计算的频率,时间怎么选?

网友(2010-05-07):
大家可能没有太理解你的问题。

这个软件的问题,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建议你在重新仿真之前把上一次的仿真结果删掉,试试看,也是有时有效,有时没效。

网友(2014-07-25):
显然电路会没有达到最终的稳态,应该增加仿真时间。

网友:
i guess u may need to use a reasonable step for ur simulation

网友(2016-01-2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了,遇到了同样的问题,tran时间不同,有时得到的结果完全错误。谢谢

网友(2019-11-13):
楼主,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也是做PLL的VCO的时候,我设置3us跑出来的波形正常,设10us的时候出来的就是一条直线,楼主怎么解决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