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starchitecture产生各种类型的memory bist

楼主(2008-12-13):
Mbistarchitecture产生各种类型的memory bist
1.       ROM bist
ROM由于只能读,所以不能任意的输入特定的测试向量,但是通过读出ROM内容,逐个地址比较的方法对于大容量的ROM非常的浪费时间,于是有人提供了一种算法,即读出一个地址,该地址的内容做校验(CRC?),校验值参与下一个地址的校验,扫描所有的地址之后得到一个最终的校验值,将这个值通过scan port shift出来进行比较。也可以内部比较这个值,输出fail/pass结果。请看这个例子。
model DROM (Q, CLK, CEN, A)

(
bist_definition (
        address A(array=11:0;);
        data_out Q(array=63:0;);
        clock CLK high;
        output_enable CEN low;

        tech = smic18;
        vendor = ARM;
        version = "1.0";
        message = "synchronous 4096X64 ROM";

        address_size = 12;
        min_address = 0;
        max_address = 4095;
        data_size = 64;

        read_port (
                read_cycle (
                        change A;
                        assert CEN;
                        wait;
                        wait;
                        expect Q move;
                        )
                )
        )
)

以上是以mentor语法描述的ROM,我们产生其bist生成脚本
// rom_bist.do
reset state
load lib ../bist_model/DROM.vm

add memory model DROM
add memory model DROM_B3
add memory model IROM_B1
add memory model IROM_B1_MR
add memory model IROM_B2
add memory model IROM_B3
setup mbist algorithms Rom2
set design name controller -module SPROM_4096X64_bist
set file naming -bist_model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v
set file naming -connected_model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_con.v
set file naming -testbench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_tb.v
set file naming -script.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v_dcscript
set file naming -ctdl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v_ctdf
set file naming -wgl ../result/SPROM_4096X64_bist.v_wgl
run
save bist -verilog -script. -replace
exit –discard

// run_bist
mbistarchitect -bistgen \
-dofile ./rom_bist.do \
-logfile ./rom_bist.log -replace \
-nogui

运行run_bist即可得到ROM bist的rtl文件。

2.       SRAM bist
SRAM是一种单口的静态RAM,可以读写,所以我们可以控制往RAM中写入的内容,然后读出来比较。这类bist算法很多,常用March2算法,可以检查address decoder faults (AF), stuck at faults (SAF),transition faults (TF), stuck open faults (SOF), inversion coupling faults (CFin), and linkedidempotent coupling faults (CFid)这些问题。
下面给出一个model的例子,运行脚本和ROM类似。
model SPRAM_512X32 (Q,CLK,CEN,WEN,A,D,OEN)

(
bist_definition (
        address A(array=8:0;);
        data_in D(array=31:0;);
        data_out Q(array=31:0;);
        clock CLK high;
        chip_enable CEN low;
        write_enable WEN low;
        dont_touch OEN high;

        tech = smic18;
        vendor = ARM;
        version = "1.0";
        message = "synchronous 512X32 RAM";

        address_size = 9;
        min_address = 0;
        max_address = 511;
        data_size = 32;

        read_write_port (
                write_cycle (
                        change A;
                        change D;
                        assert CEN;
                        assert WEN;
                        wait;
                        )

                read_cycle (
                        change A;
                        assert CEN;
                        wait;
                        wait;
                        expect Q move;
                        )
                )
        )
)

3.DRAM
DRAM是双口的RAM,一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两套接口都可以完成读写操作,第二种是一套口专门读,另一套口专门写,所用的bist算法与SRAM相同。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model DPRF_128X32 (QA,AA,CLKA,CENA,AB,DB,CLKB,CENB)

(
bist_definition (
        address AA(array=6:0;);
        address AB(array=6:0;);
        data_in DB(array=31:0;);
        data_out QA(array=31:0;);
        clock CLKA high;
        clock CLKB high;
        read_enable CENA low;
        write_enable CENB low;

        tech = smic18;
        vendor = ARM;
        version = "1.0";
        message = "synchronous 128X32 dual port RAM";

        address_size = 7;
        min_address = 0;
        max_address = 127;
        data_size = 32;

        write_port (
                write_cycle (
                        change AB;
                        change DB;
                        assert CENB;
                        wait;
                        )
        )
        read_port (
                read_cycle (
                        change AA;
                        assert CENA;
                        wait;
                        wait;
                        expect QA move;
                        )
                )
        )
)
总结:Mentor的工具在产生bist的时候比较强大,美中不足的是需要我们用它自己的语法来描述memory对象,不过好在其语法比较简单。所以model能不能写的符合要求,能不能与vendor提供的model一直十分的重要,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真的很方便......
每次看英文文档多费劲啊

网友(2009-09-10):
请问一下,MEMORY有错误,用BIST测试怎么知道是那个地址错了呢?

网友(2010-09-19):
请问哪里有软件下载啊

网友:
memory bist自己用rtl写一个也可以,不同的config,改一改parameter
其实也挺方便的

网友:
为什么而没有国产的资料的,全部英文的。呵呵

网友(2010-12-28):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1-05-14):
有没有关于带有位使能信号的mbist

网友:
大款兄,你能否介绍下bist和RTL分开,最后整合在一起的操作流程啊?
另外如果在RTL综合时加入了扫描链,最后整合的时候有和不同?scan和mbist是否会相互影响呢??
谢谢!!

网友(2012-11-2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3-07-31):
很棒~

完全可用

感謝感謝~~

网友(2019-01-15):
一天一天的感谢

网友A(2019-09-26):
请教下楼主,我现在有一个带bit位写的单口sram,该怎么描述model呢?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明确看到有例子,只是说要用write_enable_map,但我在model里面加入这个命令后又报语法错误,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我现在有一个带bit位写的单口sram,该怎么描述model呢?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明确看到有例子,只 ...

请问你找到资料了吗?

网友(2025-02-20):
你好,有问题想看看你有没有遇到过,

现象:** MEM_Warning: Read and Write the same Address, DO is unknown (          1300000 ps) in clock of BistController_SHTD110_128X25X1CM2_tb.E1.mem_block_SZTD110_128X25X1CM2_instance_0.SZTD110_128X25X1CM2_instance_0.ErrorMessage

Q:不知道你是否遇到使用DUAL PORT SRAM(DPSRAM)时,mbist controller会产生同时提供PORT A和B读写同一地址的问题,想知道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是需要在MBIST dofile做什么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