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前仿和后仿差别很大, 为什么?

楼主(2008-12-14):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folded_cascode的运放,前仿的时候性能可以达到我的要求(100db,590Mhz,60pase margin),画好版图后通过了DRC,LVS,不过后仿的时候增益相差太大了,只有25db,请问你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讨论下哦,学习ing

网友:
你后仿真中的每一路偏置电流都看过了吗?你用的仿真器是什么?

楼主:
不知道怎么看电流啊,只是那些引出来的pin端点电压看得到,其实这些电压有些是正确有些不正确。我用的是calibre仿真工具。

网友:
真是棒极了!!

魅力没法挡,支持加油!加油!

-------------------------------------------------------------------------------------------
杨思敏
杨思敏人体艺术
杨思敏版金瓶梅剧照
杨思敏人体艺术写真
xiao77

网友:
一般不会这样吧,你确定偏置给对了。我的做法是先闭环dc仿真得到两个输入偏置电压,然后开环AC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folded_cascode的运放,前仿的时候性能可以达到我的要求(100db,590Mhz,60pase margin),画好版图后通过了DRC,LVS,不过后仿的时候增益相差太大了,只有25db,请问你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讨 ...

3

如果你的仿真原理图,偏置没有问题的,个人觉得可能是版图的走线有问题, 一方面可能对称管的布局有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输入信号不干净,还有是让寄生的电阻电容影响了你的相位余度, 可能成为了一个"OP振荡器"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输入管源极的线太长了,寄生电阻变成了一个源极负反馈了。。。

网友:
估计是仿真的问题,否则不会差这么多,要么就是版图画的太差

网友:
可能由offset引起的,我遇到过,你在输入加个offset扫描一下试试。高增益的运放,几百微伏的失调可能就使增益下降很多。

网友:
一般都这样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这几天也正在进行版图方面的考虑,接着尝试着楼上几位讲的方法再试试看,因为第一次画版图,所以估计很多东西都没考虑到,学习。。。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eetop really great!

楼主:
最新的仿真结果是,在只有电阻的情况下:GAIN=88DB,GBW=358M,PM=67
                                在只有电容的情况下:GAIN=88DB,GBW=347M,PM=65
不过到了R+C的情况就不行了。。性能变很差。

网友:
版图的寄生问题和匹配问题吧

网友:
假如相差很多可能是本省设计有问题,有个20%的差别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容差大小了吧,我们一般不做后仿,好像IC回来都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寄生电容和offset大小

网友(2011-08-26):
应该不会这样 仿真有问题吧 !!

网友:
求大牛详细指导后仿问题

网友:
can you give us the op-amp input offset both pre/post SIM

网友(2011-12-22):
你先看一下功耗,看功耗会不会变大,估计你用的应该是calibreview,对于有些工艺,会出现重复提取的问题,比如nmos管finger为3,可能会出现3个finger为3的nmos管。

网友(2013-04-16):
个人觉得是版图的问题吧,一般前仿和后仿结果不会差很多的,有时候一根线的位置就能影响很大。

网友:
DC工作点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2015-01-18):
=。=我也是。。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offset?

网友:
猜测是仿真的问题

网友:
仿真问题,,,,,,,,,

网友:
版图不会差这么远

网友:
仿真与实际运行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2015-04-12):
也是后仿中运放跪啦

网友(2015-09-06):
也是在后仿中跪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求大侠指导

网友:
我一般是跑pex提取netlist,用spectre仿真,首先对比pre-sim schematic提取出来的netlist,然后对比pre-sim节点电压与post-sim电压,个人觉得是你的走线太长寄生电阻太大,你可以尝试加大线宽缩短线长。

网友(2019-07-18):
我的dc工作点都差别很大(管子的工作区不对了),DRC和LVS通过了,但是后仿和前仿的dc,ac都不对,增益变成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