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 TRAN 收敛问题

楼主(2008-12-14):
请教大家一个SPECTRE收敛的问题 :SPECTRE TRAN OPTION的设置里面有哪些是和收敛设置相关的?  是如何设置的呢? MAXSTEP应该是有关系 不知道Integration method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还有其他的设置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2011-03-25):
一般设置cmin=1f可以帮助收敛

网友:
可以设置低精度仿真,lib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