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疑问!

楼主(2008-12-14):
各位大虾:
       本人是一新人,最近在看AHB总线,有些疑问想请教各位:
       1, AHB总线的上一个传输的data phase 和下一个传输的address phase 是 overlap的,也就是所谓的二级流水线,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AHB的性能,我想问的是AHB能不能吧一个传输的data phase 和 address phase放在同一个周期?这样就不用流水了,同时性能也没有降低,请教了?
       2, 有一个概念不太理解,就是三态总线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特征?
       3. 当AHB总线传输的类型由SEQ转为NON传输的时候,是不是要插入一个IDLE?当master发出IDLE信号的时候,master内部是怎样保证时序上与AHB同步? 比如说,当处理器发生跳转的时候,AHB的传输由SEQ-->NON, 处理器是怎么样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
1.由于读操作不可能在当前的时钟周期得到数据,因此流水线的设置可以提高AHB的效率。
2.三态:0/1/z,由于有高阻态的存在,因此芯片内部设计应尽可能避免使用。
3.一般情况下,CPU是一个AHB master,AHB的transaction由CPU产生(SEQ/noSEQ等操作),是否插入IDLE由CPU内部设计来定. 仅供参考。

网友:
.

支持楼主!顶一个

走自己的路!!凡客卓越卓越红孩子桔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