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寄存器的配置流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5):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寄存器的配置模式是怎么样的?其中在设计控制器的时候还要用到寄存器配置流程的问题。软件当中也需要配置。在这里请教一下,那位大内高手来帮助以下

网友:
是指SDRAM Controller的配置吧? 如果没有使用过SDRAM Controller IP的话,也可以随便查一下带SDRAM Controller的芯片使用手册,如Samsung的xxxx,其users'manual中一般都有SDRAM Controller的配置说明的。

网友:
新2009年元旦放假政策

最新2009年元旦放假政策

  2009年元旦放假时间共3天,时间从2009年1月1日开始,至1月3日结束。其中1月1日为法定节假日,1月4日公休日调至1月2日,1月3日照常公休。1月4日恢复正常上班。

该作品转自激情五月天婷婷五月天性福五月天成人五月天

网友(2009-04-15):
谢了,我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