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Windows+驱动程序模型设计.chm

楼主(2008-12-15):
Microsoft+Windows+驱动程序模型设计.chm

网友:
正在学 习中....
谢谢.....

网友(2009-06-08):
没有看到附件啊

网友:
看到了 sorry

网友:
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腺样体肥大的症状

腺样体肥大症状 1、局部症状 儿童鼻咽腔狭小,如腺样体肥大堵塞后鼻孔及咽鼓管咽口,可引起耳、鼻、咽、喉等处症状。(1)耳部症状:咽鼓管咽口受阻,将并发非化脓化中耳炎,导致听力减退和耳鸣。(2)鼻部症状:腺样体肥大常并发鼻炎、鼻窦炎,有鼻塞及流鼻涕等症状。说话时带闭塞性鼻音,睡时发出鼾声。(3)咽、喉和下呼吸道症状:因分泌物向下流并刺激呼吸道粘膜,常引起阵咳,易并发气管炎。(4)由于长期张口呼吸,致使面骨发育发生障碍,颌骨变长,腭骨高拱,牙列不齐,上切牙突出,唇厚,缺乏表情,出现所谓“腺样体面容”。
  2、全身症状 全身发育和营养状况较差,并有夜惊、磨牙、遗尿、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反射性症状。此外,长期呼吸道阴塞、肺换气不足,将引导起肺动脉压升高,重者可导致右心衰
增殖体肥大 是儿童常见病多因鼻咽部急性或亚急性炎症反复发作,使增殖体与鼻咽粘膜的淋巴滤泡发生病理性肥大。增殖体肥大常与慢性扁桃体炎合并存在。 此病好发于寒冷潮湿地区。增殖体肥大为增殖体的病理性增生,增殖休又称腺样体或咽扁桃体,是鼻咽顶部的淋巴组织,生后逐渐增大,约在6岁时达最人程度,10岁开始逐渐退化。由于反复感染,可使增殖体异常增生,肿大的增殖休可引起舁堵及舁腔引流障碍,导致鼻炎和舁窦炎;当阻塞咽鼓管时,易引起中耳炎,由于张口呼吸,患儿易患呼吸道感染,长期张口呼吸可影响面部骨髂发育,影响儿童的身体和智力发育等
增殖体肥大治疗 1.轻型者:粘膜收缩剂滴鼻。 2.重症者:手术切除增殖体
保健贴士  1、当孩子的病情与变态反应有关时,要减少或清除环境中的刺激物,这样可以使孩子舒适自在。例如静电空气过滤器可以减少房间内的尘土或真菌。
  2、加湿器可以防止孩子的粘液变稠,用一个加湿器配上一个恒湿器可以保证空气中的湿度恒定,并可在使用前后净化加湿器。
  3、非处方药物中的减轻充血剂可以暂时缓解病痛。
  4、鸡汤有助于使阻塞的鼻道通畅
鼻中隔偏曲症状轻重与鼻中隔偏曲的类型和程度有关。
  1、鼻塞:常为主要症状。向一侧偏曲者,常为单侧鼻塞;向双侧偏曲者如S型偏曲,则鼻塞多为双侧。但一侧偏曲者如对侧出现下鼻甲代偿性肥大,则也可出现双侧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