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词组如何翻译 tapering factor?

楼主(2008-12-15):
在反相器中有的,应该是什么衰减因子之类的,有兄弟知道确切点的含义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也不知道,专业问题找专业认识

网友:
几个反相器连在一起来驱动比较大的电容负载叫tapered buffer。tapering factor = Si/Si-1 表示相邻两个反相器的size(W)。本人觉得可以翻译成"级联因子"或“(级联)比例因子”.

网友:
尖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