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楼主(2008-12-16):
请问各位,在对输入PAD到GND做静电防护有没有用PNP管?如果要是用,用什么结构的?

网友:
指的是用BJT做?应该基本没有

网友:
一般的结构是,两个二极管串联,中间接PAD

网友:
可以做,将P P接在一起到GND,N接PAD,其实就是相当于二极管的用法了,相当于BJT的collector和emitter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