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的PowerPC仿真器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2008-12-16):
我正准备买一个,
请推荐一些,
谢谢了!

网友A:
供应PowePC用的仿真器有一些厂家,据我所知,主要有三种仿真器:WindRiver的,FreeScale的和IBM的,主要也是这三家供应商了。如果你实用Windriver的vxWorks,那也用它的仿真器会比较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PowePC用的仿真器有一些厂家,据我所知,主要有三种仿真器:WindRiver的,FreeScale的和IBM的,主要也是这三家供应商了。如果你实用Windriver的vxWorks,那也用它的仿真器会比较顺手。

我主要实现RTLINUX,不用VxWorks,呵呵。
从性能上讲,哪个好些?

网友(2009-11-27):
VxWorks的最好

网友(2014-06-10):
求高性价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