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formality解决有站间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在做RTL vs 修改后的RTL形式验证时,遇到以下的问题:Referance设计分为E1站和E2站,之间有站间寄存器,有102个信号从E1站进入,经过站间寄存器进入E2站;而Implemence设计同样有102个信号进入E1站,但是在E1站里面有些信号合并了,从E1站出来只有80个信号进入站间寄存器了,再进入E2站。我刚开始没有setup,但是在match时Referance框报了144个unmatch,Implemence报了9个,类型全是DFF的,就是锁存器类型的。于是我重新setup,把R设计和I设计中的E1、E2、站间寄存器共6个模块都用set_parameter -retime命令都做了setup,再match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效果,Referance框报了135个unmatch,Implemence没有,比起之前没有setup的时候正好是144-9=135,但是这135个unmatch始终解决不了,已经好多天了,另外我在什么地方似乎看到过cadence公司的conformal好像有把寄存器变为缓冲器这个选项,但是没用过,请高手指点,深表感谢!我的QQ是18484008,也可以QQ聊,请加我的时候注明formality。

网友(2009-02-11):
似乎和retime  无关吧。设计变更时,如果有retime最好用svf rtl->rtl 需指定电路特定工作模式
再一点 罗珠作为工程师好像不太善于表达,总像是在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