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个问题:关于低速ADC的动态特性

楼主(2008-12-16):
看到ADC测试的一个定义“动态测试用于决定描绘ADC性能与时间有关的参数。这种类型的测试主要研究输入信号在高频时的转换测试。”  请问各位如果设计低速ADC(几十K),需不需要研究其ADC动态性能?

网友:
我想应该不需要的。
采样频率低的时候,主要关注线性度,也就是static characteristic,比如音频处理。(个人理解)

网友A:
当然需要测。
低频高频只是相当于时钟来说。
一个1GHz ADC, 50MHz input signal 基本上可以看作DC
audio 产品也要看THD,这个只能看动态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测。
低频高频只是相当于时钟来说。
一个1GHz ADC, 50MHz input signal 基本上可以看作DC
audio 产品也要看THD,这个只能看动态特性

我有点怀疑,如果adc是1Gs/s,input freq会这么低吗?
你是否可以举个例子。

网友:
dynamic test is for thd and snr, if you care distortion, then you should run dynamic test, if you only care for step response, then n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怀疑,如果adc是1Gs/s,input freq会这么低吗?
你是否可以举个例子。

Hard disk read channel, a few 10Mhz to a few 100MHz
10G-BaseT

网友(2014-09-17):
回复 网友B:

    虽然音频的频率比较低,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对其采样的时钟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16-12-28):
是啊,楼主现在清楚了吗?我刚入门,在做超低功耗的,1KS/s的采样率,不知道如何取点数,做动态参数分析,这个是不是取得数字只能小于10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