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RM的cache?

楼主(2008-12-17):
请问有没有例子说明是如何使用上cache的?需要另外初始化吗?还是程序里可直接设定?

网友:
看手册

关于ram部分的内容

网友(2009-01-21):
在芯片上电,并且程序还没有执行时,cache被没有被激活。需要程序去激活cache。操作cache的指令可以在arm的手册中找到。如果芯片中还有L2,L3之类的cache,就要查看芯片的扩展操作指令。

网友:
工程选项里应该有一个开关的

网友(2009-06-09):
有icache和dcache 不一样的 一般是通过cp15开启的

网友:
好像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