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各位大侠:SC共模反馈中,控制开关的时钟频率是怎么确定的,还有电容大小怎么确定?我查了很多资料,要么没有,要么直接给出值,都没有确定的过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开关控制的时钟与你应用该运放所在的开关电容电路的时钟一致就行了,一般运放本身的单位增益带宽要是这个时钟频率的10倍吧。
至于电容,一个是运放输出采样电容(Cs),另一个和开关一起等效为电阻(Cr),不就相当于一个RC低通滤波了吗,把运放输出的共模电平的不稳定性给滤掉了。
Cs 取值不能太大,以免增加运放的电容负载,Cr 一般取Cs 的1/4 到1/10(参考Ken Martin的 Analog IC Design的第六章)
我Cs 取 几百fF (200~500fF) Cr =(1/10~1/4 )*Cs

网友A:
楼上说得不全对, 在某些场合, 比如该运放用在采样保持电路里面的话, Cs的取值应该使DM LOOP和CM LOOP的unity gain frequency差不多, 当然, 它是运放的负载电容, 不能取得过大,  而Cr可以比Cs大好几倍, 以减小误差 Analysis of Switched-Capacitor Common-Mode.pdf (552.67 KB , 下载次数: 621 )

楼主:
谢谢2,3楼的帮忙,更谢谢3楼的资料!

网友:
开关电容的引入,不能引起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与采样电路的时钟一致,cmfb的电容是opamp的负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2009-03-17):
谢谢资料
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既然是sc电路,如果Cr比较小的话,注入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个需要注意.具体大小还得看OP的能力和芯片面积的允许.

网友:
时钟频率是和你的spec有关的
通过这个来选择你的开关尺寸和电容尺寸
而电容尺寸是面积、对前级的loading影响、电荷注入等一系列问题的权衡

网友(2009-12-18):
用Return Loop算是不是准确呢?

网友(2010-01-19):
谢谢资料,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下。

网友:
这种离散时间的用Return Loop不好算吧

网友(2010-04-29):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2010-09-20):
谢谢3楼的分析

网友(2010-11-16):
谢谢三楼分享的资料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不全对, 在某些场合, 比如该运放用在采样保持电路里面的话, Cs的取值应该使DM LOOP和CM LOOP的unit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不全对, 在某些场合, 比如该运放用在采样保持电路里面的话, Cs的取值应该使DM LOOP和CM LOOP的unit ...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