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优化时,什么时候使用ideal clock ?

楼主(2008-12-18):
在Encounter后端设计中,
optDesign 中有个idealClock选择,
请问:在进行各种优化操作时, 如:preCTS, postCTS, postRoute等
什么时候使用idealClock, 什么时候不使用?
谢谢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
自己回一个.
这么多高手飘过,怎么就没留下点东西啊?

网友:
当然是pre-cts了,如果clocktree都已经有了,当然要用实际的了

楼主:
谢谢,本人是新手, 呵呵.

网友(2012-05-01):
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在ideal clock下 opt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动clock path啊?比如不会在clock path上插buffer?

网友:
不会,只有clockdesign会动tree,其他操作不会,
除了skewclock,   skew clock o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