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参考频率杂散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最近在做PLL频综,输出频率为3960MHz,参考频率33MHz,采用了一个三阶无源滤波器来抑制参考杂散.

在Cadence下做trans仿真,我对稳定后的输出波形做了频谱,发现输出频谱上主要有两处spur,一个是+/-33MHz频偏,另一个是+/-66MHz频偏. 对33MHz杂散的抑制达到了近70db,可是对66MHz杂散的抑制却只有50db了.

我有2个问题:
1.杂散抑制50db够了么?这个66MHz杂散影响大不大?
2.为什么66MHz的杂散比33MHz杂散还要大呢?是不是说明我的前级电路有问题?

小弟才疏学浅,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在对时域数据进行FFT处理的时候出的问题,是不是精度不够。你可以看一下spur的点是否是精确的落在33MHz/66MHz offset频偏上。
reference spur的直接成因是vtune上存在参考周期信号,这个信号虽说有不容忽视的谐波成分,但不至于造成你所见到的那些现象。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基频(33MHz)调制的二阶Bessel系数和二阶谐波(66MHz)调制的一阶Bessel系数之和要更大一些,不过我觉得如果考虑环路在带外的滚降,这种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
从你的仿真数据看,33MHz之外Spur近-70dBc因该不算好,而且实际芯片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导致Spur恶化,仿真中是无法完全看到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牛啊!!!!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在对时域数据进行FFT处理的时候出的问题,是不是精度不够。你可以看一下spur的点是否是精确的落在33MHz/66MHz offset频偏上。
reference spur的直接成因是vtune上存在参考周期信号,这个信号虽说有不容忽 ...

网友:
说的很深刻

网友(2011-11-04):
高手分析的不错 厉害!

网友:
基础薄弱,看不懂啊~

网友(2014-08-01):
回复 楼主:

   怎么对pll输出结果做FFT啊

网友(2014-10-21):
回复 网友B:

等PLL环路稳定后,对输出频率波形做FFT分析(用calculator中的函数,或者波形显示窗口中spectrum analysis)。不过,FFT对分析的信号频率误差很敏感,要求稳定时间较长;而且仿真的数据精度要求很高,尤其是振荡频率比较高,
仿真时候取得步长一致,FFT分析时的插值误差就会小很多。

网友(2017-07-12):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8-12-13):
70dB感觉挺高的

网友(2019-04-22):
然后就可以直接看主频与spur的分贝之差了吗

网友(2022-08-16):
请问下,你是怎么对输出波形做的频谱,能给出下操作步骤吗?本人小白,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