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IC设计与使用VHDL语言设计IC的区别

楼主(2008-12-18):
感觉模拟IC设计就应该是设计模拟电路.设计运放等,通过设计电路、在硅片上搭建TTL.CMOS......从而做成IC芯片;

而我经常看到说IC设计就是使用VHDL语言设计IC,写好VHDL语言后烧录到FPGA.CPLD.......从而做成芯片。

我想问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请大虾详解!

楼主:
Is there anybody can answer my question?

网友:
analog is kind of art, but digital is solely labour

网友:
代码,不能编模拟电路的许多东西,慢慢,你会发现。

网友:
这个都是书本上就说了区别

网友:
模拟才是做IC的根本,可惜现在模拟找工作没数字广啊!

网友:
其实,作IC,有数字的,有模拟的,还有数模混合的。这个只是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电路。比如在电路中需要对信号放大,无疑需要放大器,等等的模拟元件,设计完之后通过一些模拟ic的仿真验证工具生成网表再送给厂家进行投片。而有些电路需要实现一些逻辑关系,比如取反,与非,异或等等的数字逻辑关系,那就需要硬件描述语言VHDL或者Verilog通过行为级描述,再综合成门级网表,再送给厂家进行投片。数模混合的,顾名思义,它既有模拟的模块,又有数字模块。那就必须两方面都做好了(即生成网表和必要的文件)在送给生产厂家投片。

网友(2009-03-02):
这个差别也实在是太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