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1uf,1uf,2.2uf,4.7uf,10uf 陶瓷贴片电容的价格差异

楼主(2008-12-18):
就常规的,价格会有多少差异?大概为??RMB?

谢了

网友:
路过~~
不过感觉如果是贴片的话,和封装的关系大一点吧!!!!

网友(2009-04-07):
价格关键是耐压值得高低。

网友:
具我過去的經驗,低於50v左右的,容值不同其價格都差不多,
約0.0001美金,但1kv以上就會有2-4倍的價差了..

网友:
封装一样的话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2009-07-09):
封装,容量和耐压综合考虑, 极端情况差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麻烦在深圳赛格附近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