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开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本人新手,最近在看运放,顺便用hspice跑了几个书上的例子。我想问的是,在仿运放的开环特性时,是不是必须要在输出和负输入端加个大电阻,在负输入端再接个大电容到地吗?这样是不是才能在输出端建立直流工作点。因为我不加这个电阻和电容时,同向端和反向端输入一对差分信号,它们有相同的共模信号,跑瞬态时看输出端,发现输出端的直流电平一直都是低的,我在两个输入端只加入共模信号跑DC时发现,能让输出直流电平不为电源或地的共模信号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范围,根本就不可能设定的这么准,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必须加反馈建立输出端的直流工作点,才能仿真开环特性?这是不是也和运放开环增益一般比较大有关,是不是大部分的运放都工作在反馈的情况下。
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啊,文字看得很累的。
这也是请教问题的一种技巧,别人愿意看才会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在输出和负输入端加个大电感, 在负输入端再接个大电容到vr. run AC analysis. probe VDB(output, Vr) is open loop gain.
理由是DC analysis 時, 給予DC 偏壓點. ac analysis 時, circuit is open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