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源cadence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带隙基准源电路check没问题了,但是直流仿真出现了
warning from spectre:
    no analysis specified.
而且提示没有电路与地和电源连接,没有从电流源到地的直流通路,我初步认为是电路没起振,但没调带隙基准源的经验,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到地的直流通路 我到是遇到过好几次  估计是电路连接有问题

楼主:
电路查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把你仿真的电路图贴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看看源有没有连好,或者选择的dc仿真是否able了

楼主:
图放不上来,图是没问题的,按照paper里的图连的,DC仿真ENABLE了,谢谢上面两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出在没有把三极管工艺库加好,因为电路中用到了三极管,而我只加了工艺角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A:

   呵呵,电路是连接了,但是仿真模型中把它给灭了,也难怪提示找不到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