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spectreVerilog跑混合仿时Verilog代码跑不出来!

楼主(2008-12-19):
求教为什么在modelsim下跑好的Verilog代码在spectreVerilog下跑不出来?输出全是零?为什么呀!
那位大侠知道的话,请不吝赐教,小妹甚是感激!

网友:
1,检查下digital stimuli 设了没有

2,接口电平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有没有设端口电压的信息

网友(2011-04-21):
shide .设置好电压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