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 下的kdb调试工具 支持powerpc吗?

楼主(2008-12-19):
请问linux 下的kdb调试工具 支持powerpc吗?

网友:
瑜伽减肥,健康瘦身

  瑜伽减肥、塑身的功效非常明显并且持久。瑜伽减肥首先,瑜伽特有的腹式呼吸法对控制食欲的脑部摄食中枢有良好的调节作用,防止过度进食。练习瑜伽一段时间后偏好清淡。第二,瑜伽配合呼吸的韵律围绕脊柱完成的各种姿势,可以有效的按摩腹腔器官,实现对内脏活动的自我调节,调节内分泌,加强胃肠蠕动,促进脂肪的消耗。
  做什么运动既锻炼身体又养心养颜还是健康瘦身呢?练瑜珈吧!它能让你鱼和熊掌兼得
  ●场地
  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比如打开窗扇的小屋、安静的办公室都可以。
  ●时间
  避开吃饭前后那段时间,清晨黄昏或是夜晚都可以自由选择,盘腿坐在地板的垫子上或是躺在床上都行,至于着装,衣服宽松就行。
  ●动作要领
  不可带一颗浮躁的心来锻炼,更不可像街舞一样快速挥动肢体,瑜珈讲究的是心灵的修为,凝神静气才是瑜珈的要领。
  ●七日计划
  第一日,用呼吸营造心灵氧吧。找一个你感觉舒服的姿势(躺着坐着都可,但一定要让全身放松),轻轻闭上你的眼睛开始做深呼吸,吸气时,使腹部收缩,呼出时要会有一种鼻息被带到脊梁椎的感觉,呼吸的过程中,要感觉自己心情好极了,抛开一切杂念,臆想记忆中最美妙的画面,持续时间在五分钟左右,然后睁开眼,眼前的世界是不是清爽多了。
  第二日,颈上运动唤醒脑部活力。双手干洗脸,想着是亲人的手在轻抚自己,意念随手而动,然后用手指从前往后梳头,动作完毕后用瑜珈呼吸调整身体至松弛,让双肩放松,头部向左向右各转动三次,再前仰后仰,每次尽量做到位,反复三次,最后,全力吐出胸中的浊气,保证你变得神清气爽。
  第三、四日,瘦身训练。平静思绪后,先两肩向后伸拉脊椎两边的肌肉,然后两腿略分站立,两手向后交叉相握,由背部挺直变成上身向前尽量弯曲,保持15秒的时间,一天两次,两天四遍后,看看自己,有没有身轻如燕的感觉。
  第五日,找回睡梦的香甜。睡觉前,双腿交叉坐在床上,脊柱挺直,然后拇指按住右鼻孔,通过左鼻孔呼吸1至2分钟来放松,待心中感觉洁净一片时,再躺下用右侧身体入眠(记住,是用右侧的身体)。只要坚持,相信你一定能甩掉失眠的苦恼。
  第六日,让你成为信心十足的人。平躺于床,双脚并拢,脚趾冲前,将双臂伸展过头,保持与肩同宽,顺着指尖伸展双臂,肘部挺直;顺着足尖再伸展双腿,保持10秒后,调回正常呼吸状态,这样的动作可以刺激体内循环和呼吸,也能提高你的自信,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第七日,猎手般的注意力。平躺在床上,双手搁前并且掌心相对。伸手过头后,屈右脚直抵左腿内侧,保持10秒,运动过程中不要有强迫身体的感觉,这样可以舒展你的肩膀、胳膊和背部,也有利于提高你的注意力和外在形象。
  短短的七日尝试能让你对瑜珈健康减肥有个粗浅的体会,如果感觉好万要坚持下去,希望瑜珈让你的生活涣然一新,由此成为一个活力超人!

网友:
应该是有支持32位PowerPC的版本。你去下面的链接找找看
http://oss.sgi.com/projects/kdb/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