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DC

楼主(2008-12-19):
最近在看综合的资料。可是真的到做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工具使用没有问题,但约束的条件不知道怎么设定。谁可以告知下,综合的时候应该从哪里入手?驱动负载怎么设定??

网友:
是啊。
我也有这个问题。
学写了很久的verilog,就是不知道这么开始啊。
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啊

网友:
应该去学学sta也就是primetime课程,

网友A:
timing的约束,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因为对特定工艺库的单元延时心理没数。最简单方法,往死里约束,让后慢慢放宽。大致就知道每条路径的极限延时。

网友:
我也遇到

我也是初学者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学习PT就可以了。其实DC和PT差不多,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ing的约束,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因为对特定工艺库的单元延时心理没数。最简单方法,往死里约束,让后慢慢放宽。大致就知道每条路径的极限延时。

这个对新手来说绝对可行

网友:
我学的时候是看SOLD,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些约束文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