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进行DC时,如何得到Vout-Vin曲线的最大斜率点?

楼主(2008-12-19):
有什么好的语句吗?比如.meas ********之类的
我都是看曲线,找的。

网友:
cscope 看波形再把斜率画出来

网友:
Spice Explorer软件

网友:
such as:

.measure dc slope_max    max     par('deri((vout)-(vin))')   from=0  to=3

楼主:
deri是什么函数啊
我去试一下。
先谢过

楼主:
par('deri()')
Hspice的manual里面没有deri的定义啊。
好像用不了。
另外,我的Hspice装了以后,可以用Awanvave看波形
但是Cscope点了以后没反应,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装的是精简版的Hspice,里面根本就没有Cscope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ar('deri()')
Hspice的manual里面没有deri的定义啊。
好像用不了。
另外,我的Hspice装了以后,可以用Awanvave看波形
但是Cscope点了以后没反应,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装的是精简版的Hspice,里面根本就没 ...

我试了下,应该是deriv,这个在manual上有。
我的也没有Cscope,估计是根本就没有。。。。

楼主:
好的,谢过了先

网友(2009-01-20):
:學習一下~~以便以後能夠用到
感恩ㄟ!!

网友:
不明白说的都是些什么,刚接手,呵呵

网友:
我都直接PRINT出來…然後用MATLAB分析…
看圖軟体有的時候會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