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le/zero和settling time 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8-12-20):
从论文上看,好像说doublet 如果在环路带宽以外,应该对settling 影响不大。但从调的一个casecode compensation的一个运放看,即使我把Doulet 放到带宽外一段距离,发现该doublet仍然对settling 有影响。

有没有小牛对此有研究的,给点建议,应该怎么设置该doublet?

XIEXIE

网友A:
按道理说带宽影响很小的,个人觉得把doublet都调小也可以,这样抵消的程度会相对大些

网友: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mall signal, assume under the unit feedback condition,following equation can help you to estimate the doublet affect on the settling:

Vout=Vin*(1-exp(-t/TGBW)-(Dpz/TGBW)*exp(-t/Tp))

Note: TGBW is the time constant of GBW, Dpz is the difference of pole-zero doublet, Tp is the pole time constant of the doublet.

引用 楼主:
从论文上看,好像说doublet 如果在环路带宽以外,应该对settling 影响不大。但从调的一个casecode compensation的一个运放看,即使我把Doulet 放到带宽外一段距离,发现该doublet仍然对settling 有影响。

有没有小 ...

网友(2009-03-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说带宽影响很小的,个人觉得把doublet都调小也可以,这样抵消的程度会相对大些

不知道这位如何让其抵消呢
从实际来说 是不可能完全抵销的
在带外的哪里呢 如果还是接近带宽的话肯定有影响的歪
你的PHASE  MARGIN是多少啊

网友:
How far away is your pole-zero doublet to your ugbw now?

网友:
说说自己的认识:pole/zeros对settlingtime 的影响主要在两点:1.pole/zero的频率,频率越高对settlingtime的影响越小。2.pole/zero的距离,距离越长对settlingtime影响越小。

网友(2010-07-21):
写出运放的闭环传输函数,代入临界阻尼的阻尼系数算一下可以得到近似的极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excellent!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说的一段距离到底有多远?

网友(2010-10-13):
回复 网友C:
Vout=Vin*(1-k1*exp(-t/TGBW)-(Dpz/TGBW)*exp(-t/Tz))

Note: TGBW is the time constant of GBW, Dpz is the difference of pole-zero doublet, Tp is the pole time constant of the doublet.
Tz is the zero time constant of the doublet.

Please see this pa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anks!!!
Al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