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在Cadence下使用Calibre的问题

楼主(2008-12-20):
我的电脑linux版本是RHEL4_64bit,Cadence版本是5141_update_3,Calibre版本是2005和2008两个版本。

     问题是:如果在命令行方式下运行 calibre -gui -drc是可以正常运行的,license也通过了,但是在cadence中加载calibre后,打开版图点击工具中的 calibre->RUN DRC却总是弹不出calibre的窗口。

     更奇怪的是,当从另一台Windows的计算机上用xmanager登录到我的电脑上,在cadence中运行calibre却是正常的。

    两个Calibre的版本都是这种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2011-08-04):
find this site!!!! you will find!

网友:
不行就 在shell里面run啊,

export netlist/cdl /gds , 然后在shell里面独立run 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