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LED驱动电路不需要补偿吗?

楼主(2008-12-20):
比如HV9910 用的峰值电流模式, 但是号称不需要补偿,即使用在隔离的反激变换器中, 各位对此什么看法?

网友:
是指斜坡补偿吗

网友:
光这么一个名字,怎么知道需不需要补偿阿?
如果是bang-bang control那么就不需要补偿。
如果是PWM voltage mode or current mode 一般是需要补偿的。

楼主:
如果用一个flyback隔离的电源, 采用单环的峰值电流控制,, 是不是只需要斜坡补偿就可以了?如图所示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jpg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滞环控制,也叫做bang-bang控制或纹波调节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一个flyback隔离的电源, 采用单环的峰值电流控制,, 是不是只需要斜坡补偿就可以了?如图所示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jpg

用不用斜坡补偿应该跟是不是flyback隔离的电源无关
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应该采用斜坡补偿了
但峰值电流控制方式不是应该有两个环路吗?

楼主:
这个是恒流的模式,只有一个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