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C2410编译vivi出问题了

楼主(2008-12-21):
各位帮帮忙:
我想make一下vivi,但提示arm-linux-gcc:command no found
我查看编译链安装路径,
/opt/local/arm/2.95.3/bin/arm-linux-gcc
/opt/local/arm/2.95.3/man/man1/arm-linux-gcc.1
请问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将arm-linux-gcc的路径告诉系统。
在终端中输入:arm-linux
然后再按tab键看看有没有出现上述字母开始的命令,如果没有就要设置命令的路径。

网友:
留下记号,待会继续踩!

留下记号,待会继续踩!
秀客,时尚你的生活 (http://pop.zosh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