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请教一个在Cadence中使用calibre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当我在cadence中调用calibre时,总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Could not connect to socket 9189 on host localhost

Probable causes:

1: The viewer is not running, or
2: The viewer's server socket is not activated

现在我只打开了cadence一个程序,没有其他人或程序占用我的socket。而且在cadence的主窗口CIW中已经显示:

Calibre layout-server,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at socket 9189.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还是自己回一下吧,经过努力,找到原因了。是计算加的hostname跟calibre的calibre的hostname不符合。

calibre默认的hostname是localhost,按说应该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的不行,只好把自己计算机的hostname修改成hostname,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LZ指点

网友(2010-10-18):
因为设置的socket port不是9189,按如下修改即可
virtuoso:  Calibre---Setup---Socket-----Socket Number---->9189
laker:Verify---Calibre---Integrate with RVE---Server Port--->9189

网友(2014-06-27):
顶下,解决了我这的问题。

网友(2015-02-26):
补充九楼:不仅要更改number,还要修改对应的hostname,因为为空的话是默认”localhost“,但是好像每次打开virtuoso要使用calibre都要修改,有没有可以修改一次永久生效的方法?

网友(2018-05-07):
回复 网友A:

   you can modify /etc/hosts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有空我去试试

网友(2018-06-19):
//  Calibre layout-server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at socket 9189, host soloist.
//  Calibre Interactive - DRC  v2015.2_36.27    Wed Jul 1 10:06:07 PDT 2015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1996-201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
//  Running on Linux soloist 3.10.0-862.3.3.el7.x86_64 #1 SMP Fri Jun 15 04:15:27 UTC 2018 x86_64
//  64 bit virtual addressing enabled
//
//  Starting time: Tue Jun 19 23:03:19 2018
//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8-10):
回复 网友C:

    用下面帖子17楼提供的lic和patch文件重新patch一遍就可以了

             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2-1.html

网友(2019-05-15):
在calibre界面,点击setup——layout viewer,再点击下图红色圆圈按钮,之后就可以正常run drc了

网友(2019-12-18):
have a look,thank you

网友(2020-04-01):
看一下你打开calibre的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回一下吧,经过努力,找到原因了。是计算加的hostname跟calibre的calibre的hostname不符合。

cal ...

是不是 你的IP对应的hostname(在/etc/hosts里设置的)跟实际的对不上,在calibre里点connect的时候会连接不上。

网友(2021-09-16):
我是网上下载的.bashrc,修改文件里面的环境变量。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yourhost:9199S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yourhost:9189
yourhost替换为自己的电脑主机名
ubuntu主机名查看命令 ~$ hostname

网友(2022-05-30):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回一下吧,经过努力,找到原因了。是计算加的hostname跟calibre的calibre的hostname不符合。

cal ...

计算机的hostname 在哪里查看啊

网友(2022-08-07):
我的更奇怪,昨天还能正常用,今天就跟你情况一样,怎么办?

网友(2022-11-04):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回一下吧,经过努力,找到原因了。是计算加的hostname跟calibre的calibre的hostname不符合。

cal ...

我的计算机名是这个,结果port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