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应该,怎么入手?

楼主(2008-12-21):
这个问题无数菜鸟如我问过,无数高手言简意不赅的回答过,我就再厚着脸皮问一次。希望再有高手能多敲几行字,省一省小弟几个礼拜黑暗中无谓的摸索。

当然,我也不是懒人,manuel 我也读过,可是不得要领.

某头牛曰: 要完整的做一个项目

可以,应该怎么开始呢。一个完整的PROJECT,需要:
1。 HDL verilog SOURCE code
2. 工艺库
3. design compiler 脚本文件
4. 培训材料,解释 一下 1,2,3
5 design compiler program

希望高手能指点我一下,或者上传一套完整(1,2,3,4)的资料,让我学习学习。(我现在手上的资料不完整,只有文件,没有文档,没发下手)

网友:
我想你忘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东西:设计的指标,如果具体一点,就是你想要的功耗,速度,面积。着当然不是越理想越好,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指标。然后向这个指标去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想要去摸索很多细节的东西。实际上做ic就是做细节。
我记得synopsys安装目录下面好像有一个lsi的工艺库,实际上你可以拿这个来做。

网友(2009-07-08):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
78

也想学一下

网友:
首先不太懂你的问题,到底是想马上就开始一个项目,还是仅仅学习学习,

如果没有项目压着,光看资料很可能搞不懂哦

如果是项目,建议你找一套比较标准的script,先找一个模块跑起来

然后把script的每个命令,对照manual or help看懂,

同时一定要把.log的每个提示好好看看。

网友(2009-08-16):
楼上的方法值得一试!

首先要明确一点,工具永远是辅助人工进行设计的。
因此建议及从一个简单的电路开始学习,
比如一个简单的加法器,搞懂它的原理,需要完成的功能,v代码,电路结构,设计中的约束,
然后使用工具,对照这些知识,一步一步完成工具流程。

网友(2011-05-03):
LZ你搞懂没有啊,搞懂了,给点资料我们啊。
我邮箱是lizhaohong520@126.com

网友:
6楼把你要注意的东西都提到了。
静下心,慢慢研究,学这个得费点精力,快不得。
其实你可以这么走。
1.把Chip先综合出来, Timing问题放在一边。
2.把Timing的问题解决掉,解决掉这些问题,你有多少种方法。
3.分析你综合出来的东西的QOR,比如给后端,Timing 结果怎样?面积呢?
4.把Scan Chain+上,分析覆盖率。
5.好好研究一下Constrain,哪些东西的使用有哪些讲究。
6.自己多想,不懂的再问,别有问题就问而自己不想。

Good Luck。

网友:
邮箱留下··没人会我回···

网友(2011-06-03):
颇有启发

网友(2011-10-16):
dc lab很多的啊,看看资料区, search 一下,

dc 综合不算太慢, 看了几个lab,文档看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做验证的么?还在验证板块看过你发的文章来。怎么搞起这个来了阿 是为了做综合么?

网友(2012-05-17):
同问,工艺库怎么弄啊

网友(2017-12-18):
回复 网友A:

    +1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2018-08-23):
LZ你搞懂没有啊,搞懂了,给点资料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