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平方律公式

楼主(2008-12-22):
.35um 或更小特征尺寸的工艺,用I-V平方律公式计算跨导、计算宽长比还有意义吗?这个时候是不是都用仿真的方法得到跨导、宽长比?还会去用平方律公式去手工计算吗,还是两种手段都采用呢?。
多大尺寸以上MOS管,在设计电路时,用手工计算它的跨导,宽长比等参数是比较有效的?

网友A:
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平方律对0.35um以下的都不准确了,但是平方率只是告诉你一个设计思路,告诉你怎么去理解和调试电路,至于准确计算,那只有相信仿真器,自己笔算是不可能了

不过那个gm-Id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准确计算管子参数

网友:
可以先用来做直观推断和在topology设计阶段时用。最后设计参数的确定当然还要用spi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平方律对0.35um以下的都不准确了,但是平方率只是告诉你一个设计思路,告诉你怎么去理解和调试电路,至于准确计算,那只有相信仿真器,自己笔算是不可能了

不过那个gm-Id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准确计算管 ...

"不过那个gm-Id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准确计算管子参数" 能否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
想zhaolu 3.0

网友:
我觉得是0.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