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Hspice报错(求助)

楼主(2008-12-22):
FPGA开发板,低价优惠预订中... windows下使用Hspice时候刚刚还正常,过了会awaves出错需要关闭,仿真没出错,重新调用awaves时,出现“unknown error”,现在急用,不怎么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lis文件没有错误,一直用的好好的!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了,真的急用!

网友:
dear :

       1.you can re-install the hspice
       2.use old version of hspice.

网友:
我的也有个这样的情况,重新打开就好了。不是每次都这样,很奇怪的。

楼主:
同样的一个sp文件,在2005版本上可以仿真看波形,而在2007上就是看不了波形,但是在2005版本的hspice仿真一次后又可以在2007上仿真看波形了!可能是某个插件少了!

网友:
一直用2005,还没用2007,呵呵,估计LZ那问题是版本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