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22):
请教高手,我想成为一个电子设计师,但我的电路知识真的很欠缺,不知道看哪些书好,有的书看起来感觉没意思,讲的知识不实用,而且好多书都对电子线路中各元件的作用分析不透彻,感觉收获不多。请各位指点我现在看那些书比较好?

网友:
建议
1)少看纯大学教授们写的书,尤其是国内的。选一本在公司做过开发设计的教授写的书。
2)根据感兴趣的方面,研究一下相关公司器件的application note和相应的评估板的设计。能得到最实用的第一手资料
3)还是得亲手做。再简单的电路都可以,做几个后就有感觉了。即使是那些挫折在将来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
电子设计师这个范围太宽泛了吧?主要是选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先打好基础,然后精通一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最近才感觉自己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但苦于找不到一本好的教程啊!各位大虾可否推荐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