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hartered。18 RF的PDK么,总是报错,想请教一下!

楼主(2008-12-23):
有人用过chartered。18 RF的PDK么,总是报语法错误,chartered的人说是我们Cadence版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托词,所以请教各位用过的,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啊!

网友:
什么样的语法错误?生成网表的时候model name没有定义?

网友:
是这样的,主要因为cadence的MMSIM6以后新增了一些变量描述方法 之前5141的不能辨识,否则会出现很多参数不可辨识的问题

网友(2010-03-14):
羡慕呀,有PDK。

网友(2010-05-16):
可能还是版本问题.
看看PDK 需要什么版本

网友(2013-04-05):
charter 的PDK很水的。。

网友:
做什么步骤的时候报什么样的错误?贴出来看看才知道。

网友(2017-11-02):
太深度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