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model file转spectre model file

楼主(2008-12-23):
大家好,怎么把hspice model file弄成 spectre model file。 谢谢了。

网友(2009-04-10):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转换做什么用啊 ? 二者仿真精度设置就不一样,建议还是找到原版的库文件仿真,因为参数繁琐,改动了任何地方仿真出问题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个很简单了,只要在model 文件最前面和最后面分别加上:simulator lang=hspice

simulator lang=spectre
就可以了。
里面的东几乎不用动的;当然最后还是要比较一下结果的,毕竟hspice 和spectre很多方程和模型区别很大的。
good luck.

网友(2009-06-11):
这个也能转的,见识了。。。。。。。。

网友:
晕,改步长的方法真可以吗?使用的那个版本啊?

网友(2009-08-11):
瞎说的阿,用spp还比较靠谱,不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用的阿。有没有那位大牛可以具体说说阿。

网友:
hspice model file 转 spectre

转换model file不好,不同的model file会有不同的特点,转了以后很难保证不改变原有的特征。我觉得最好还是用hspice的simulator仿真。不过本人最近发现用ic610里面的Ultrasim可以利用hspice的model file仿真,步骤是:
进入ADE-L环境————>setup———>Simulator/Directory/Host————>Simulator选Ultrasim
再进入ADE-L环境————>setup———>Model Libraries————>选择相应的hspice格式的model file,和section
选择输出点,所做分析等其他的就可以仿真了。
本人比较了一下用tsmc25d.scs和tsmc18d.scs以及用cmos25_level49.txt仿真的结果,完全一样,看不出一点区别,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希望有那位大牛帮助解答一下。
本人估计是因为仿真器都是用的ultrasim的原因。可能hspcie的model file必须要用hspice的仿真器才能完全的模拟出相应的一些特点,转化成其他的格式容易丢失一些数据。
另外:我是一个新手,如果有瞎说的地方,恳请各位批评指导。

网友(2010-08-22):
好像手工可以改的,注意format

网友:
用spp就好了

网友(2011-05-15):
.model led_20mA D(Is=1.15E-26  Rs=32  Ikf=42.4 N=1.932 Xti=5 Isr=1.304m
+Cjo=63.87p M=.1513 Vj=2.02 Fc=.5 Nr=3.4Meg Eg=3.6 Bv=12 lbv=369.5u Tt=432.8n)
比如我有一个这样的pspice模型文件,我想把它加到我原有的spectre仿真库里,该怎么转换呀?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加入那两句就行吗?可是我在仿真时要是跑corner的话电阻电容跑不通,单独跑是可以的

网友(2012-11-04):
哎,我倒是想知道spectre怎么转hspice........

关于hspice转spectre:spp -convert <input.l> outpu.l
input.l和output.l分别是hspice和spectre model.

网友:
spp已经过时了, 建议不要转换, 毕竟model是精密提取出来的。 而且现在基本仿真器都可以兼容不同格式的model,所以直接用来仿真就可以了。 加simulator lang=spectre|spice的确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