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时钟域转换问题!

楼主(2008-12-23):
谁能告诉我100M分频到3M如何设计啊?能给出点设计思想吗?如果用计数器是不是不能实现啊,因为100-3不是整数倍?
谢谢!

网友:
分成2M,4M,求和(或者求与,看你怎么分)

网友:
先分成6M,再二分频.做个计数器,0到99.按这个数字去拉高拉低.0到4低,5到10高。....

呵呵,如果是我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