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CPLD如何连接和下载?

楼主(2008-12-24):
我要把几片CPLD用在一个板子上,请问如何连接他们的TMS、TCLK、TDI和TDO?如何下载?谢谢!

楼主:
我已经将设计分成了几个较小的部分,每部分都可以放进一个cpld里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串成jtag链,tck和tms从jtag头分到各个cpld,tdi和tdo串起来连,烧的时候软件会显示你串起来的所有的器件

网友:
下载电缆如何实现?有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