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全差分叠接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08-12-24):
设计要求:
1.补全电路图,实现必须的电压源电流源等;
2.调整器件参数,对增益,频率特性,输入输出电压范围等参数进行优化;
3.写出spice网表;
我觉得这个电路很完整了,还要怎么不全,哪位懂得告诉一下,谢谢各位。
图看不见的我传到附件里了,浪费大家信元,不好意思。。

网友:
Allen的书里就有设计的实例,查一下就明白了。
不过实际中,我用0.18um的沟长做了一个,folded cascode differential opamp,增益怎么都做不上去,
很是纳闷的说,眼下只做到50dB

楼主:
我们只要求把电路补全,然后计算各种参数,对增益到没什么要求
我们学的也是allen的书,不过只学了前5章,用了不到20节课,讲完就要做,设计方面根本就没怎么讲,还得自学,更郁闷啊!!!

网友:
dd

应该是偏执部分吧,一般设计要求电路中只能存在一个电流源或者电压源

网友:
能不能增加Itail来增加第一级的Gm
把Vbn,Vcn电压减小一些来使输出的电尽可能大呢。。

网友:
加上偏置电路就全了,此外,这个电路的完整设计过程在ALLEN的书里讲的很清楚啊,这个电路的增益至少应该在65dB以上,做好了应该可以上80dB.

网友:
感觉.18的增益已经很高了

网友:
思考思考,不懂

网友:
偏置电路、共模负反馈电路

网友:
cmfb网络吧

网友(2009-05-06):
2楼的是不是仿真时负载比较小?
.18应该很容易就把增益做上去了

楼主(2009-10-20):
谢谢各位了。。小弟已经做完了,在上面加了几个偏置电路

网友(2012-06-03):
回复 网友A:

同问一下啊,是ALLE书的第六章CMOS运算放大器么??这个提问的貌似是学长,每年题目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