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问各位前辈在用HSPICE 仿运放的交流小信号性能的时候,一般在运放的输出端加多大的负载电容啊,我的运放用于片内,0.18um工艺,负载电容应该很小(寄生电容),这个电容很难准确计算,请问各位在仿真的时候是如何估计的啊,一般加多大啊,谢谢了

网友(2009-02-10):
用于片内的话 后面肯定接电路的 仿一下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
一般因该有1-10pF

网友:
觉得一般在3-5pf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1):
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