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过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比如我要设计一个MOS管的过驱动电压为0.2V,在cadence spectre中设计电路的时候查看静态工作点,是看VGS-Vt使它为0.2V,还是看Vdsat为0.2V呢?VGS-Vt和Vdsat差别还是有点大。
谢谢大家!!

网友:
过驱动的定义是VGS-VT ,   vdsat是在某一个VGS下管子达到饱和的ds电压,所以是看VGS-VT

网友:
个人这样理解:

Vdsat 是线性区与饱和区边界时Vds的大小
Vod 是Vgs 与 Vth之差, 饱和区电流较大时,有Vod大于Vdsat,Vod体现了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
怎么没跟贴啊

网友:
Vdsat 是线性区与饱和区边界时Vds的大小
Vod 是Vgs 与 Vth之差, 饱和区电流较大时,有Vod大于Vdsat,Vod体现了管子的工作状态;Vod是判断晶体管工作状态的一个条件

楼主:
dfdsf

那就是调参数的时候偏置主要看vgs-vt,看饱不饱和就看vds是不是大于vdsat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vod 英文全称是 voltage over drive?

网友:
我是来听jj的,LZ继续讲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只考虑一阶效应
Vod=Vdsat,那么Vds>Vdsat,管子就工作在饱和区了,

上面的结论只对长沟道器件有效,大家现在一般做0.5u的process的话,就要考虑二阶效应了
此时,如果 Vds<Vdsat,工作在triode region,Vod close to Vdsat
                 Vds>Vdsat,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Vod will bigger than Vdsat
那么你用Vod来设计你的电路,在不同的温度和corner下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裕度,容易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以上是我的理解,欢迎大家指教!
大家可以参考  http://www.ece.uci.edu/docs/hspice/hspice_2001_2-162.html
大家手算时用Vod(Vgs-Vth)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会让Vds=Vdsat, 否则状态不稳定,容易进入线性区

网友:
请回答以下简单问题

网友:
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
受教了,自己一直弄反了

网友:
一般Vod>Vdsat
Vod=Vgs-Vth0, Vdsat=Vgs-Vth(VSB=Vdsat)就是前面说得饱和区何线性区的分界点
Vth0<Vth(VSB=Vdsat)

网友:
栅源电压减去阈值电压是书上定义的过驱动电压。
Vds是漏源电压,一般在饱和驱时会大于过去动电压

网友(2009-02-23):
大家设计电路的时候,都是先确定vdsat,可VDS是如何确定的呢,比如一个有源电流镜,输入管和尾电流源的VDS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2010-03-24):
楼主啊,别想的太多了,过驱动电压的定义就是Vgs—Vth ,当Vds小于Vgs—Vth 时,管子在三极管区(线性区);当Vds大于Vgs—Vth 时,管子进入饱和区。
其实,过驱动电压Vgs—Vth   就是线性区与饱和区的分界点,所以它就是Vds(sat)值。

网友:
同意,你说得简单而且正确。其他人说的乱七八糟。 2# cicixu

网友(2010-09-09):
谢谢各位大侠~~感谢~

网友(2011-03-30):
mark,Vod和Vdsat的关系

网友:
看看sansen那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gs-vt就是过驱动电压。实际上在BSIM4模型中,G上的重要参数就是vg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输入共模范围、输出共模范围来确定VD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多看下拉扎维

网友(2011-07-27):
同求,我也正在纠结此事

网友C(2011-11-21):
一般来说,如果只考虑一阶效应
Vod=Vdsat,那么Vds>Vdsat,管子就工作在饱和区了,

上面的结论只对长沟 ...

上面的结论只对长沟道器件有效,大家现在一般做0.5u的process的话,就要考虑二阶效应了
此时,如果 Vds<Vdsat,工作在triode region,Vod close to Vdsat
                 Vds>Vdsat,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Vod will bigger than Vdsat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Vod < Vdsat 也是有的
subckt
element  0:mm9      0:mm8      0:mm3      0:mm2      0:mm1
model    0:pch      0:pch      0:nch      0:nch      0:nch
region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id       -97.7232u  -97.7232u   97.7232u   97.7232u  195.4464u
  ibs        0.         0.         0.         0.         0.
  ibd        0.         0.         0.         0.         0.
  vgs     -662.5582m -662.5582m  719.7361m  719.7361m  682.0000m
  vds     -662.5582m -662.5582m  923.1779m  923.1779m  214.2639m
  vbs        0.         0.      -214.2639m -214.2639m    0.
  vth     -477.7299m -477.7299m  594.0999m  594.0999m  542.3457m
  vdsat   -144.0449m -144.0449m  138.4285m  138.4285m  145.7596m
vod     -184.8283m -184.8283m  125.6362m  125.6362m  139.6543m
  beta       6.2412m    6.2412m    9.4052m    9.4052m   19.4537m
  gam eff  556.0000m  556.0000m  540.1241m  540.1241m  542.2548m
  gm         1.0397m    1.0397m    1.0353m    1.0353m    1.9850m
  gds       39.7854u   39.7854u   26.4210u   26.4210u  104.0814u
  gmb      238.1315u  238.1315u  269.8618u  269.8618u  566.3429u
  cdtot     12.6280f   12.6280f    4.1194f    4.1194f    9.0130f
  cgtot     64.5645f   64.5645f   20.4565f   20.4565f   41.5924f
  cstot     50.7008f   50.7008f   16.2909f   16.2909f   33.2023f
  cbtot     11.3538f   11.3538f    3.3674f    3.3674f    7.5160f
  cgs       48.1820f   48.1820f   15.4117f   15.4117f   30.9465f
  cgd       12.6073f   12.6073f    4.0569f    4.0569f    8.5531f

网友(2012-06-27):
学海无涯

网友:
我认为看vod是没有多大意思的,直接看vds是否> vdsat就好了

网友(2012-09-20):
悲催的我的仿真器里没有Vod。。。。

网友:
与其看某某课本,不如直接看看模型手册里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2013-10-25):
回复 网友E:

   那你以为是。。。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课本写的不直接,看论坛不错

网友(2015-04-11):
受教了,在电路设计中经常遇到过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6-01-05):
看各位大神的分析,受教了!

网友(2018-04-17):
回复 网友E:

   Overdrive Voltage

网友(2022-08-02):
请问仿真时候出现的vdsat大于Vov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5-17):
若VDS超出Vod很多,一般都是调节宽长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Vod < Vdsat 也是有的
subckt
elemen ...

你好,那这个具体影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