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spice装了以后,但是点Cscope没反应,为什么

楼主(2008-12-24):
另外,我的Hspice装了以后,可以用Awanvave看波形
但是Cscope点了以后没反应,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装的是精简版的Hspice,里面根本就没有Cscope啊?

网友:
奇怪!我的也是耶?有請專家回答嚕。

网友:
Hspice当然没有Cscope
你可以另外安装cosmos-scope软件
然后在菜单上选择如下
configuration ->versions
跳出一个对话框,把你cosmos 安装的路径放到最后那个选项上就可以了

网友:
感恩...學到了...謝謝!!!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另外安装cosmos-scope软件..

网友(2009-04-11):
下了一个,却没办法安装

无奈ing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我的Hspice安装后,Awanvave也调用不了,在Hspui中,点击后提示出现错误,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cscope是安装在linux下的,楼主装的是windows版本的hspice吧,可以推荐你使用spiceexploxer来看波形!

网友(2009-05-16):
解答

修改一下环境变量 另外还需要licence文件才能用AVANWAVES  08版的在VISTA上也能用

网友(2009-11-03):
呵呵~~~原來不是只有我有這問題^^謝謝分享

网友:
什么错误提示,是环境变量没设好吧

网友:
[codeHspice当然没有Cscope
你可以另外安装cosmos-scope软件
然后在菜单上选择如下
configuration ->versions
跳出一个对话框,把你cosmos 安装的路径放到最后那个选项上就可以了

]

呵呵,我的也用不了啊,听了3楼的话恍然大悟啊!敢情要下载个cosmos-scope软件才能用啊

网友(2010-01-19):
还是不行啊。。。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我的Hspice安装后,Awanvave也调用不了,在Hspui中,点击后提示出现错误

网友(2010-02-19):
應該是路徑沒有設定
檢查看是嗎

网友:
原來如此,感謝告知

网友(2010-10-25):
奇怪!我的也是.

网友:
筆電硬碟壞了
tool全要重抓~真辛苦

网友(2011-01-14):
有人能提供載點嗎?

网友:
为了分数

网友(2011-03-15):
可以試試CustomExplorer

网友:
一直都是用的服务器,上面都有装好了的,对此表示,我很白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回复~~~~

网友(2011-05-30):
回帖得积分

网友:
积分啊,别怪我。。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没有装软件啊

网友(2011-07-09):
需不需要另外的license?

网友(2012-01-25):
v謝謝板大解除我的疑惑

网友:
there is always a trick
总有一招:)
非常感谢 !!!!

网友(2012-05-04):
有了网管后,软件之类的一概不会安装和维护了

网友(2012-06-2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我指定了路径也不行呢

网友(2012-10-25):
学习中,还不太明白.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3楼正解!支持一下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下楼主 你是怎么用Awanvave看波形的?能否说的详细点,新人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怎么用Awanvave看波形的呢?我是安装了Awanvave的,可以单独打开;但是在hspice里点击了waveview却没反应,制定了路径之后还是没反应。新人求指教啊!

网友(2014-01-14):
求cosmosscope的破解安装流程

网友(2014-03-14):
新人求指导,刚开始接触hspice,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代码。用hspui编译完成,想看看波形,点了waveview之后能打开Avanwaves,但还没看到波形就闪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人指点!
代码如下:
R1 1 2 1K
C1 2 0 1U
V1 1 0 SIN 0 1 1K

.TRAN 1us 10s
.END

网友(2014-05-06):
很像是新版的都需要弄外安裝看圖軟體

网友(2015-04-01):
从hspui里面调用的cscope不能直接打开结果, 还要手动翻目录, 也不知道为什么. 用waveview就挺正常的

网友(2016-04-05):
非常感谢呀

网友(2017-08-03):
好东西呀!看图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