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下的混合仿真

楼主(2008-12-24):
最近在linux下装了个IUS56和ic5141配合做电路和verilog的混合仿真,但是老是有错误过不去。log的提示是“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tion.Error while starting attached simulator.”哪位大大知道怎么回事啊?十分感谢。
不知道是不是ic5141中需要一个什么和IUS的接口配置呢?因为我只是在环境设置文件里指了IUS的路径。

网友(2009-02-24):
支持楼组啊。嘻嘻

网友(2009-04-14):
帮顶!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5141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2009-06-15):
应该就是设变量就好了,是不是变量没设对或者还有其它的变量,记不得了

网友(2010-12-15):
学以下 谢谢回答

网友:
关注一下,后面不久就要用到了

网友:
不用进行什么特别的设置吧,我以前跑过,忘了具体步骤了。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A:

wo我也碰倒这个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换hsim了.